求助初级问题

楼主(2010-01-31):
我单位用AB软件,程序上有local 5 I data 12   请问4为第4个模块,那12呢?是什么意思?还有个copy指令"sourse:local 5 i data 12   ,des:PMI(0).27    复制的位是2 "  哪位老师能指点一下?PMI(0).27    0是什么意思?27呢?另外1个word2个byte,1个byte8个位,与上面那些有什么关系吗?能否给小弟一点此方面的资料?恳请老师指点一下,先谢啦!我的邮箱是haoachang@126.com

网友A:
local 5 I data 12 代表本地槽(也就是机架上的槽号,从左向右从0开始数,电源模快不计)5号,I是输入,data表示字0位12,也就是5号槽的第12位输出点。PMI(0).27是个中间变量,就是字0位27,pmi 是程序员做的标签,可以在控制器标签或程序标签里找到。你这是AB5000的程序,留下邮箱有时间给你发点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多谢老师了,但小弟就是不懂你说的字0位12,字0位27是什么意思.另外1个word2个byte,1个byte8个位,与上面那些有什么关系吗?能否给小弟一点此方面的资料?我的邮箱是haoachang@126.com

网友A:
哦,文件太大,可能发送不成功,如没收到就到ab网站下载,那里的资料很全

楼主:
老师,没有发啊!老师能否告诉小弟那个网址?下载什么名的文件?

网友B:
27可能你是32点的输入吧

网友C:
对啊!是32点的输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