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在断开开关的情况下,其中一个贴片会发出微光,白天不明显,晚上较为明显,断开空气开关后,不发亮,电灯开关是接在火线上的,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是不是你的开关上有指示灯?

楼主:
开关上没有指示灯

楼主:
led灯的图片

网友B:
问一下:1.开的时候有问题的贴片亮吗?2.断点时间长了还亮吗?

网友C:
把开关线摘下试试。

网友D:
是因为感应电引起的,开关接在零线上了。将开关重新接在火线上就可以了

网友B:
看看楼主问题再说
引用 网友D:
是因为感应电引起的,开关接在零线上了。将开关重新接在火线上就可以了

楼主:
亮得,时间长了一直亮着,开灯了,那个贴片也亮

楼主:
查了,开关接火线上得
开关接火线上得

网友B:
“亮得,时间长了一直亮着,开灯了,那个贴片也亮”
“开关接火线上得”
你把开关拆了看看还亮不,如不亮---换个开关;还亮------是不是有灵啊
为什么只有一个贴片亮?

网友E:
看一下那个贴片灯的两端有没有什么脏东西与电源有连接。。。。。。

网友F:
复杂了.莫非有反光镜照在上面

网友G:
这个应该是疑难杂症啊,我也觉得换一个开关试试看?一点点的去排除问题

楼主:
如果开关是接在零线上的,有没有可能是感应电导致这个贴片会亮?我火线跟控制线是放在同一个蛇皮管里的,

楼主:
这个应该是疑难杂症啊,我也觉得换一个开关试试看?一点点的去排除问题,如果是开关的原因,就是说 开关产生感应电,或者开关断电不彻底,那应该是整个贴片的led灯都会亮,为什么只有一个贴片会亮呢?难道跟led灯里面的线路也有关系?

楼主:
换上节能灯后,节能灯不亮,或者说肉眼感觉不出来亮,用高灵敏电笔测,在开关断开情况下,控制线有电,但相比火线而言,电笔的亮度差很多

网友B:
哈哈 看了你的近3条回复,可以肯定你的开关控制着“o”线。
节能灯还属于“高压”灯,led灯是“低压”直流灯。

网友H:
同一条线路上还有其他用电器在工作状态,零线中有回路电流造成,很可能总零线的空开或者某处接触不是很好,跟你开关进零线的道理差不多,只是电位差低了很多

网友I:
led射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