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如果PLC有指令可以自动清除程式功能好不好呀

网友A:
什么时候清楚呢,如果是工作过程中突然程序就没了,有可能会造成危险

网友B:
不太好吧,因为这都是为了防止收不到款吧

网友C:
没注意过这个应用问题。

网友D:
单片机就做到
PLC做得不完美

网友E:
其实PLC也可以变个方法实现些功能,就是把程序存在存储器里,当你的机器运行到一定时间,后就运行初始化程序,把存储器清0,如果货款收清了就把它禁用就OK啦!

网友F:
这个功能没有吧...  估计以后也不会有..

网友G:
精力是有限的,用在有用的地方

网友H:
现实问题,就事论事.

网友I:
当然不好,再说那个PLC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