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各位前辈:
    我的PLC是三菱FX1S 30MT,触摸屏是松下的GT01。
    要求是当在触摸屏上进入第二个画面(参数修改画面,在触摸屏程序里此画面编号为2),必需输入正确的密码,才可以进入此画面修改参数。因触摸屏没有密码与安全等级功能,必需要用PLC配合。请问这程序应该怎么写啊?
  在网上找了一些资料,大概了解是一个什么原理。但是就是程序不知道怎么写?
 在GX里-[=D210 K784522]---这个为什么老是写不进去?
网上有讲三菱的触摸屏,基本上看明白了,就不知道松下触摸屏是怎么写的?
http://bbs.gkong.com/editannounce.asp?Boardid=2&replyID=1311854&id=232771&star=1

网友A:
1.屏上设定一个数值输入元件,用于输入验证的密码;
2.把输入的密码同PLC内部设定的密码进行比较
  如果 正确 PLC进行换页操作;否则给出错误提示,并重来。
有需要可以留下邮箱。

楼主:
非常谢谢你Danny!
Luohongxingabc163.com
最好是能有一个实例讲解我会更容易理解。

网友B:
我的PLC是三菱FX1S 30MT,触摸屏不是松下的。
我是在三菱PLC程式上写的密码程式。一个是用比较指令写的,一个是用触点比较指令写的。用比较指令写用M继电器比较多,比较多步。用触点比较指令写比较简单,步小,好明白。两种方式都可以。

网友C:
用比较,正确后转到对应的画面号;
当前画面是存在PLC上的;

楼主:
能不能传一个程序上来看一下啊!

楼主:
哪位老大上传一张梯形图给我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屏上设定一个数值输入元件,用于输入验证的密码;
2.把输入的密码同PLC内部设定的密码进行比较
   如果 正确 PLC进行换页操作;否则给出错误提示,并重来。
有需要可以留下邮箱。
danny604老大我期待你的Email哦!

网友D:
不错这种方法很可行

网友E(2012-03-04):
哪位老大能不能传一个实例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