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我做的FC调用两次以上就没法用了,要用就要再做一个同样的,而且要改里面的地址

网友A:
和普通程序一样,FC里的变量(地址)有全局(值保持到程序以外)的,也有局域(只在程序内有效)的.
如果你用的地址需要在两个扫描内用到,那多次FC调用的结果,绝大可能是不按单次FC调用的.
这就是,FB多次调用,需要使用实例DB的原因.FC没有实例DB,必须当心全局变量(地址)的问题.

网友B:
调用的fc   在en端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