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三菱64系统的主轴可以转贰佰转,转到五百转的时候系统就报警了,十号报警;放大器型号:MDS-B-SPJ2-75
请大侠指教】

网友A: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大家都来看看

网友B(2010-08-23):
我在FANUC的主轴驱动上碰到过一样的故障,换了主轴驱动模块后就好了

网友C(2010-11-20):
主轴放大器坏了

网友D(2012-06-06):
此故障是编码器坏。

网友E:
电源电压低报警

网友F(2012-07-16):
这个问题一般来说是主轴驱动器主回路电源电压问题,查查外部供电电压及接触器接触情况。驱动器应该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