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ID设置

楼主(2010-01-31):
请问三菱PLC中的PID命令可否设置压力上限和下限?如果PID控制的参数是从DO开始那么D22和D23中的上下限指的是什么。我看过PID控制温度例子,在那里D22和D23怎么是时间单位。比如在温度控制中D22=2000指的是2秒。如果在压力中,想用PLC中PID设置目标值3.5兆帕,数值应该写入多少?压力上下限能否设置,谁能帮我解释解释,谢谢。

网友A:
我也期待答案。
一起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三菱PLC中的PID命令可否设置压力上限和下限?如果PID控制的参数是从DO开始那么D22和D23中的上下限指的是什么。我看过PID控制温度例子,在那里D22和D23怎么是时间单位。比如在温度控制中D22=2000指的是2秒。如果在压力中,想用PLC中PID设置目标值3.5兆帕,数值应该写入多少?压力上下限能否设置,谁能帮我解释解释,谢谢。

你完全误解了例子的意思,因为例子相当于控制PWM输出给加热器,所以,D22中设定2000只是相当于T246而言的2秒。

对于D22,D23来说,只是一个-32768~+32767的数字而已,只是作为输出的限定值。这两个值的作用是:当PID运算结果大于2000,那么输出2000,当PID结果小于0,那么输出0,否则按实际结果输出。

这个数字可以代表时间,也可以代表压力,也可以代表温度。而你要做的事是:为你的物理量定义量纲并转换。这个转换的动作并不是PID来做,是你做。

如果要输入3.5Mp,那么你可以定义0-100,也可以0-1000,问题就是你需要做线性转换而已。

网友C:
我也想学学

楼主:
2楼的回答是PID输出值在用个ZCP命令来比较来实现吗,在这里我用个例子
比如
LD X0
PID D0 D1 D2 D100
ZCP K50 K120 D100 M0
如果PID输出值小于50是下限频率,大于120是上限值。是吗

网友D(2013-04-06):
plc的程序简述:plc得电后,通过程序把模块中的摸拟量压力信号转化成压力数字量(d160),将压力的数据寄存器d160的值除以25以校正压力的实际值(由特殊功能模拟模块fx0n-3a的资料可知:因0-10kg对应的是数值是0-250,所以压力与数值的关系是1:25)。

在该系统中我们规定了电动机同步转速为3000转/min,所以同步转速的设定低于3000转/min对电机的保护是有好处的。这里我们把转速设定为不能超过1250转/min,则数值与通过pid程序运算的mv(输出)值d150(即电动机转速量)的关系为1:5(由特殊功能模拟模块fx0n-3a的资料可知:因数值是0-250对应的是0-1250转/min,则数值与转速的关系是1:5)。所以电动机的转速实际值校正数d102=d150×5÷10(其中除以10是因为所有实数参与pid的sv设定值>d500,pv当前值>d160,运算都是以1000%加入的。所以要得到mv输出值>d150的实际数值需要除以10)

我对D102=D150X5/10不明白,为什么除以10?它们说百分之1000运算的,怎么理解?

网友D:
制要求:
(1)有两台水泵,按设计要求一台运行,一台备用,自动运行时泵运行累计100小时轮换一次,手动时不切换。
(2)两台水泵分别由m1、m2电动机拖动,电动机同步转速为3000转/min,由km1、km2控制。
(3)切换后起动和停电后起动须5s报警,运行异常可自动切换到备用泵,并报警。
(4)采用plc的pid调节指令。
(5)变频器(使用三菱fr-a540)采用plc的特殊功能单元fx0n-3a的模拟输出,调节电动机的转速。
(6)水压在0~10kg可调,通过触摸屏(使用三菱f940)输入调节。
(7)触摸屏可以显示设定水压、实际水压、水泵的运行时间、转速、报警信号等。
(8)变频器的其余参数自行设定。

软件设计:
1.fx2n-48mrplc 的i/o分配:根据控制要求及i/o分配,其系统接线图如图所示。

plc输入,x1:1号泵水流开关;x2:2号泵水流开关;x3:过压保护。

plc输出,y1:km1;y2:km2;y4:报警器;10:变频器stf。

2.触摸屏画面设:根据控制要求及i/o分配,制作触摸屏画面。
触摸屏输入:m500:自动起动。m100:手动1号泵。m101:手动2号泵。m102:停止。m103:运行时间复位。m104:清除报警。d300:水压设定。

触摸屏输出:y0:1号泵运行指示。y1:2号泵运行指示。t20:1号泵故障。t21:2号泵故障。d101:当前水压。d502:泵累计运行的时间。d102:电动机的转速。

3. plc的程序:根据控制要求,画出fx2n-48mr的程序梯形图、plc程序如下图所示。

plc的程序简述:plc得电后,通过程序把模块中的摸拟量压力信号转化成压力数字量(d160),将压力的数据寄存器d160的值除以25以校正压力的实际值(由特殊功能模拟模块fx0n-3a的资料可知:因0-10kg对应的是数值是0-250,所以压力与数值的关系是1:25)。

在该系统中我们规定了电动机同步转速为3000转/min,所以同步转速的设定低于3000转/min对电机的保护是有好处的。这里我们把转速设定为不能超过1250转/min,则数值与通过pid程序运算的mv(输出)值d150(即电动机转速量)的关系为1:5(由特殊功能模拟模块fx0n-3a的资料可知:因数值是0-250对应的是0-1250转/min,则数值与转速的关系是1:5)。所以电动机的转速实际值校正数d102=d150×5÷10(其中除以10是因为所有实数参与pid的sv设定值>d500,pv当前值>d160,运算都是以1000%加入的。所以要得到mv输出值>d150的实际数值需要除以10)。因该系统中电机的转速是与压力成正比的,转速加大;压力也加大!(这里要注意:动作方向【s3】+1,当前值pv,d500设定值sv,d160;即bit=1,选择逆动作)所以将压力数字量寄存器d160用于pid程序的pv(当前)数字量做为时刻检查管内的当前压力状况。

网友D:
这是PLC程序图片,

d102=d150×5÷10(其中除以10是因为所有实数参与pid的sv设定值>d500,pv当前值>d160,运算都是以1000%加入的
?????????????????????????怎么理解,
愿大家能帮忙请
谢谢!11

网友E(2015-05-20):
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