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我现在用的是三菱PLC2N和三菱的E740变频器。请教怎么写程序可以读出变频器的运行电流值呀!通讯格式是MOV H0C8E D8120 .
电流监控代码是H70 。谢谢大家的指教!帮下我好吗?

网友A:
这个要用RS指令按照变频器的通讯格式要求发送一长串的指令
具体可以参考三菱官方网站上的通讯例子
变频器的通讯格式在变频器的随机说明书上有说明

网友B:
用FX2N-ROM-1扩展板就简单多了;

网友C:
这个不知道呀,等答案

楼主:
期待各位的帮助!谢谢大家。我现在装有485通讯模块。读写频率都可以。在请教!

网友D:
485通讯模块

楼主(2010-03-19):
我使用的是485通讯模块呀!频率读出和写入都可以,但不知怎么读出电流值,谢谢!

网友E:
三菱的回复指令读数据有2位、4位、6位的区别,读电流是4位

假如输出电流为10A,单位为0.01,则时间读出的值为10*100=1000,转换成16进制为03E8,发送指令和接收到的指令为:

05 30 30 37 30 30 46 37 0D

->02 30 30 30 33 45 38 03 34 30 0D

不知道你接收的数据是以几位算的,如果不是4位的,则读出的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