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1-31):
我以前在一个电机修造厂工作过,他们做大功率绕线型电机的液态软启动柜,都是低档产品,这个应当属于大电机的降压启动范畴。我在论坛上看到很多各种各样的软启动器,请问软启动器跟变频器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希望回答全面一些。

网友A:
根本没有什么可比性!就好像数码相机和电视机一样!

网友B:
软启没有变频功能;

网友C:
软启动,没有变频功能,没有什么好比的

网友D:
应该属于不同范畴的产品,也应该没有什么可比性!

网友E:
软启动器主要靠改变电压来实现电机逐步加速,不改变频率,通过调整电压攀升时间来决定启动时间,启动完成后旁路接触器吸合,软启动器停止工作,该设备不会像星角或自偶降压一类的硬性转换启动对电网造成二次冲击。

网友F:
楼上说得不错,软启动只调压不变频,变频器是既调压也变频。

软启用的是可控硅,变频用的是IGBT。

网友F:
^_^,题外话,6楼的logo很可爱呦。

个性化签名,内容还是有点“俗”,钱是什么?钱是王八蛋。应该视金钱如粪土,境界就升华了。^_^。搞技术要靠趣味,就像游戏,用兴趣激发吸引力,即彻底脱俗了。嘿嘿嘿

网友G:
软启动没有变频器的功能多。软启只是开机启动。

网友H:
5楼讲的非常好,6楼补充的很明白,学习了

网友E:
有理有理,偶接受!
8楼的前辈说的对
呵呵 谢谢指点
立即修改

网友I:
本贴论论的很合谐,建议给KDRJL也设为好贴

网友J:
软启动是调压,变频器是调频调压。

网友K:
最大的区别是在钱上你知的详细就和我联系

网友L(2010-03-08):
软启动只是一个降压启动的过程,启动完毕后一般会切换到工频供电,变频器则改变启动方式后全程控制电机,起到软起和节能的功能,在节能和效果方面软启动和变频器没有可比性!
如果一般的电机在运转过程中总是接近满负荷运转,大都上软启动,如果不是特殊要求不会上变频器---没有节电效果,如果有转速变换控制,变频器必须用。

网友M:
软起动器和变频器是两种完全不同用途的产品。变频器是用于需要调速的地方,其输出不但改变电压而且同时改变频率;软起动器实际上是个调压器,用于电机起动时,输出只改变电压并没有改变频率。变频器具备所有软起动器功能,但它的价格比软起动器贵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
     软启动器只是改变电源电压,相当于降压起动器。 变频器要比软启动器复杂得多,价格也贵得多。 变频器也有软启动功能,是通过改变电源频率实现。

网友C:
软启动器就只有一个启动降压的过程,运转后就恒速运转了

网友N:
软启动很明白就是相对于降压启动,启动完了就结束任务,变频器参与起动及控制。

网友O:
最直接就是软启动不能变频。

网友P(2010-08-18):
我是外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