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0-02-01):
有没有这样一种设备,能把多个传感器的信号传输信号按照自己规定的方向向主机传输?
还是说对传感器有要求啊,必须是有通讯协议的才可以实现这个功能啊?
多谢。。。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信号,普通的开关量、模拟量、还是可以通讯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明白你说的什么
你的传感器是什么信号,普通的开关量、模拟量、还是可以通讯的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各种的传感器,全都包括了,他们和我说如果是可以通讯的传感器才可以实现这个过程。我就想有没有这样一个类似媒介的设备,只要把各种型号的传感器直接安装到这个设备上,就可以通过这个设备实现直接和主机通讯的功能。现在有没有这样的设备呢?

网友A:
485通讯可以做多个
如果你的传感器支持485通讯,可以设置站号
PLC上扩展485通讯口,可以和多个这样的传感器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485通讯可以做多个
如果你的传感器支持485通讯,可以设置站号
PLC上扩展485通讯口,可以和多个这样的传感器通讯
O(∩_∩)O谢谢

网友B:
你这个也可以用数据采集卡,但是要固定接收的信号。

网友C:
用总线,各种信号都可以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