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控制模块

楼主(2010-02-01):
从样本上查到FX2N-LC的一些参数,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啊?谢谢各位!

输入输出占用点数:占用8点可编程控制的输入输出点数(计算在输入输出均可以)

网友A:
如果你用FX1N的;这个要占用8个点;
那么你只能再用120个点;

网友B:
因为FX系列PLC都是有最大的扩展能力,
比如FX1N最多控制128点
FX2N最多控制256点
加上特殊模块要占用这个控制的点数,一个模块8个点,这8个点就是占用这个控制最多点数中的一部分

网友C:
楼上两位解释非常清楚。

网友D:
楼上3位解释非常清楚。呵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因为FX系列PLC都是有最大的扩展能力,
比如FX1N最多控制128点
FX2N最多控制256点
加上特殊模块要占用这个控制的点数,一个模块8个点,这8个点就是占用这个控制最多点数中的一部分

细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