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1):
几天前,把施耐德变频器过热报警修好了,主要原因是接触不好,修好后一直待机热备用,但是4天后,变频器炸了,线路板也烧坏了,请问前辈高手指点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确定以前在故障修好了吗?

楼主:
应该可以确定修好了呀?如果不好,我就启动不了了呀?修好后我启动试了一下,才备用的

网友B:
为什么 修好后一直待机热备用?变频器还要预热????

网友C:
变压器还需要预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还需要预热,?????

是变频器,处于热备用状态,而非预热!

网友E:
那一部分炸了?
是电容吗?

楼主:
是主电路炸了,还没分解,应该很严重,能看到电解液流在底板上

楼主:
主电路电容炸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拆开发现炸了两个电容和两个IGBT模块,还有3块控制线路板明显烧,这样的程度还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F:
散热风机短路了    不了解施耐德后果

网友G:
楼上正确

网友C:
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