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1):
1、固态软起和液态软起比价格能高出多少?
2、液态软起是否为免维护的?是否还需要定期加液体?
3、启动过后,启动电阻部分是否还带电?
4、同样为液态软起,配置上一般有几种?比如高档配置和一般配置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5、液态软起柜里接触器的个数配置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固态软启动肯定贵,大概1.5——2倍左右。
2.液态软起是需要维护的。而且必需要定期加液体。
3.启动过后,启动电阻部分一般都需要与电源隔离,但也有一部分不与电源隔离的启动器。

网友B:
液体的还行,我们用的就是液体的,维修也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液体的还行,我们用的就是液体的,维修也少。

液体的是否为全封闭,还需要不需要定期加液体?

网友C:
这个问题好,等高人解答!

网友D:
高压软起没接触过呀,低压的我们做的

网友B:
液体啊是封闭的,不需要定期加水的,只有看到甲板快露出来的时候加水。

网友E:
接触少,学习了

楼主:
就是不知道加液体的频率高否?

网友B:
我不知道楼上说的是什么,你想问什么啊?

网友F:
没有接触过,今天学习了

楼主:
软起结束后,软起设备是否还带电?

网友A(2010-04-12):
那要看你启动次数多少,一般启动5—-10次就加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