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1):
230V,325W的加热棒,加热温度不超过250摄氏度,如果一直工作状态,除了寿命减短,还有其他不良后果吗?

网友A:
没有,大不了就坏了,没有其它后果啦

网友B:
是干烧的,只会减少寿命。没有不良后果。

网友C:
只要温度没超过,加热棒最高值就没什么问题

网友D:
如果是与被加热物体直接接触,当加热棒烧坏,有时爆裂,对被加热体污染,

网友E:
干烧肯定是不好的。在介质中加热,而且温度不要超过300度应该没问题。

网友F:
你的加热棒是否要做移动,不做移动的话,寿命还是比较长的,放心使用吧,

网友G:
是否违反工艺要求?
电缆行业?

网友F:
这个加热棒我用的比较多,我用的一般是120W--200的不过采用把热能传到铁板做焊接材料用的,没有什么问题,要是移动工作就比较容易产生线磨损的情况,因为一般加热后连接导电会焦化

网友H:
看你加热什么东西了,有些会有危险的。

网友I(2024-09-10):
你说的这个问题 叫异常加热。 如果一直加热会导致温度过高 甚至发生危险。 直接用专业级的加热器断线报警器  炜固US17 就可以解决。 三相的用UL3  UL3A。 它可以检测到加热器断线 过流 和异常加热。全自动跟踪加热系统 一有问题 立即报警。非常可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