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1):
一、脉冲输出功能

  XC3系列和XC5系列PLC一般具有2个脉冲输出。通过使用不同的指令编程方式,可以进行无加速/减速的单向脉冲输出,也可以进行带加速/减速的单向脉冲输出,还可以进行多段、正反向输出等等,输出频率最高可达200K Hz。

注:1)为了使用脉冲输出,必须要使用带有晶体管输出的PLC。如XC3-14T-E或XC3-60RT-E等。
  2)XC5系列输出点数为32点的PLC最大能够具有4路(Y0、Y1、Y2、Y3)脉冲输出功能。

二、脉冲输出的种类与指令应用

1、 无加减速时间变化的单向定量脉冲输出指令PLSY

 PLSY指令:

• 以指定的频率产生定量脉冲的指令。
• 支持32位指令[DPLSY]。
• 频率:0~200KHz
• 输出端子:Y0 或 Y1
• 输出模式:连续或有限脉冲输出
• 脉冲数目:16位指令  0~K32767
32位指令  0~K2147483647
注意:如控制对象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建议不要采用该指令,以避免电机失步。采用带加减速的脉冲输出指令PLSR可以避免失步造成的影响。

                         当输出完设定的脉冲数目之后,输出自动停止。

2、 可变频率脉冲输出指令PLSF

 PLSF指令:

                       以设定频率连续输出脉冲直到通过指令停止输出。

3、带加减速的定量脉冲输出指令PLSR (含3种控制模式)
• 以指定的频率和加减速时间产生定量脉冲的指令。
• 频率:0~200KHz
• 加减速时间:5000ms以下
• 支持32位指令[DPLSR]。
• 输出端子:Y0 或 Y1
• 输出模式:有限脉冲数目
• 脉冲数目:16位指令  0~K32,767
32位指令  0~K2,147,483,647

 模式1:单段单向脉冲输出PLSR

  模式2:分段单向脉冲输出PLSR

 模式3:分段双向脉冲输出PLSR

4、脉冲段切换[PLSNEXT/PLSNT]指令

5、脉冲停止[STOP]指令

6、脉冲数立即刷新[PLSMV]指令

 PLSMV为32位操作指令
 当工作台后移的过程中,得到原点信号X2,执行外部中断,PLSMV指令立即执行,不受扫描时间的影响,将输出端口Y0输出的脉冲数刷新,并送入D8170中。
 该指令可用于消除脉冲控制中产生的累积误差。

7、原点回归[ZRN]指令

原点回归速度:可用操作数:K、TD、CD、D、FD
爬行速度:可用操作数:K、TD、CD、D、FD。
近点信号:可用操作数:X、Y、M、S。
脉冲输出地址:仅能指定Y0或Y1。
 支持32位指令[DZRN]。
 S1与S2的方向相同且S1的绝对值大于S2。
 驱动指令后,以原点回归速度S1开始移动。
 当近点信号由OFF变为ON时,减速到爬行速度S2.
 当近点信号由ON变为OFF时,在停止脉冲输出的同时,向寄存器(Y0:[D8171,D8170],Y1:[D8174,D8173])中写入0。

8、相对位置控制[DRVI]指令

输出脉冲数:可用操作数:K、TD、CD、D、FD
输出脉冲频率:可用操作数:K、TD、CD、D、FD。0
脉冲输出地址:仅能指定Y0或Y1。
脉冲输出方向:可指定任意Y。
加减速时间:D8230(单字)

 所谓相对驱动方式,是指由当前位置开始的移动距离的方式。
 支持32位指令[DDRVI]。
    目标位置指定S1,对应下面的当前值寄存器作为绝对位置
(Y0:[D8171,D8170],Y1:[D8174,D8173])

9、绝对位置控制[DRVA]指令

目标位置(绝对指定):可用操作数:K、TD、CD、D、FD
输出脉冲频率:可用操作数:K、TD、CD、D、FD。
脉冲输出地址:仅能指定Y0或Y1。
脉冲输出方向:可指定任意Y。
加减速时间:D8230(单字)

    所谓绝对驱动方式,是指运行至由原点(0点)为基点的对应位置方式。
    支持32位指令[DDRVA]。
    目标位置指定S1,对应下面的当前值寄存器作为绝对位置
     (Y0:[D8171,D8170],Y1:[D8174,D8173])

10、绝对位置多段脉冲控制[PLSA]指令

是以Dn或FDn为起始地址的一段区域。上例:D0设定第1段脉冲的最高频率、D1设定第1段脉冲的绝对位置,D2设定第2段脉冲的最高频率、D3设定第2段脉冲的绝对位置,…… 以Dn、Dn+1的值都为0表示分段结束,最多可设定24段。可用操作数:D、FD
        加减速时间。这里的时间是指从开始到第一段最高频率的加速时间,同时也定义了所有段的频率与时间的斜率,从而后面的加减速都按照这个斜率来加速/减速。可用操作数:K、TD、CD、D、FD
        指定输出脉冲的Y编号,只可在Y000或Y001输出。
        指定输出脉冲方向的Y编号,可以任意指定。
   是以指定的频率、加减速时间和脉冲方向分段产生绝对位置脉冲的指令。
   支持32位指令[DPLSA]。

三、输出端子接线

下面是输出端子与伺服驱动器的接线示意图:

四、注意事项
   1、阶频的概念

2、分段脉冲输出中的频率跳变

  3、脉冲输出不能进行双重输出

   注:软硬件在3.0以上版本的,支持脉冲的顺序执行。
五、关于脉冲输出特殊线圈与寄存器

脉冲输出的一些标志位如下表所示:
地址号 高频脉冲号 功能 说明
M8170 PULSE_1 正在发出脉冲标志 脉冲输出中为1
M8171 32位脉冲发送溢出标志 溢出为1
M8172 方向标志 1为正方向,对应方向口输出为ON
M8173 PULSE_2 正在发出脉冲标志 脉冲输出中为1
M8174 32位脉冲发送溢出标志 溢出为1
M8175 方向标志 1为正方向,对应方向口输出为ON
M8176 PULSE_3 正在发出脉冲标志 脉冲输出中为1
M8177 32位脉冲发送溢出标志 溢出为1
M8178 方向标志 1为正方向,对应方向口输出为ON
M8179 PULSE_4 正在发出脉冲标志 脉冲输出中为1
M8180 32位脉冲发送溢出标志 溢出为1
M8181 方向标志 1为正方向,对应方向口输出为ON

脉冲输出的一些特殊寄存器如下表所示:
地址号 高频脉冲号 功能 说明
D8170 PULSE_1 累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71 累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72 当前段(表示第n段)
D8173 PULSE_2 累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74 累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75 当前段(表示第n段)
D8176 PULSE_3 累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77 累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78 当前段(表示第n段)
D8179 PULSE_4 累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80 累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81 当前段(表示第n段)
D8190 PULSE_1 当前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91 当前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92 PULSE_2 当前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93 当前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94 PULSE_3 当前次脉冲个数低16位
D8195 当前次脉冲个数高16位
D8196 PULSE_4 当前次脉冲个数低16位

六、脉冲输出案例:

1.脉冲输出控制信捷V5变频器的转速
说明,通过X2选择给变频器输出脉冲.通过三档旋钮(X0﹑ X1)选择脉冲输出的频率,控制V5变频器的频率。
1).变频器参数:1.P0.01=7     脉冲输出给定频率.
         2.P1.11=11.0   脉冲最大给定频率11.0K
         3.P1.12=1.0    脉冲最小给定频率1.0K时,对应变频器为0.00HZ
         4.P1.14=11.0   脉冲最大给定频率11.0K时,对应变频器为50.00HZ
         5. P4.05=35    输入端子X6选择为脉冲频率输入

2).端子接线图

3).程序:

2.分丝机往复运动中点校正
说明:使用伺服在中点开关附近往复运动,每往复一次,距离减少20个脉冲,减少到定值70000后,以固定值往复运动,运行10000次后停机。每次后退经过中点开关时,校准原点位置,减少机械误差。
1).分丝机示意图:

2).程序

3磨床程序
说明:磨床在磨轴承,首先通过逐步减速磨好轴承,磨完轴承后快速回原点,对砂轮的磨损补偿,重新设原点,准备磨下一个轴承。在磨床运用中,使用多段速指令,自动减速无需停机,极大的提高了生产效率。
1).流程图

2).磨床加工示意图:

3).程序:

网友A:
怎么没图?

楼主:
回复怎么没有图的问题
因为上传不上去,如果需要留下信箱

网友B(2012-12-07):
咋拿说明书网上传呀,还是指令篇,

网友C(2013-02-28):
信捷PLC手册指令篇

网友D(2013-06-23):
回复 楼主:
邮箱 737639511@qq.com

网友E:
我要一份osq529@126.com

网友F(2013-08-17):
我也要一份563588366@qq.com

网友G(2013-10-15):
回复 楼主:
请给我回一封,有图的说明O(∩_∩)O谢谢,153121934@qq.com

网友H(2014-06-23):
请给我回一封,有图的说明;谢谢,zygrb@163.com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刚开始学信捷PLC想要一份,能给发一份吗?

谢谢!!!!!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刚开始学习信捷PLC,能给发一份吗?

谢谢!!!!邮箱:66171385@qq.com

网友I:
回复 楼主:
信捷PLC控制步进电机相关资料都可以

网友J(2014-07-26):
我也想要份,346870410qq.com

网友K:
我也想要份,130635335@qq.com

网友L(2014-10-18):
请给我回一封,谢谢,Ningbozhy@126.com

网友M:
没图啊,传个有图的吧,邮箱2050265711@qq.com

网友N(2015-02-14):
俺也要一份,谢谢c12t34w56@163.com

网友N:
我要c12t34w56@163.com

网友O(2015-07-09):
文字基本看懂了,能看下图片案例,基本就会了,谢谢!谢发图至:pengwei457@163.com

网友P:
楼主能发一份给我吗?451784176@qq.com谢谢了!

网友Q(2015-11-10):
楼主麻烦您,发一份给我吧,,谢谢!邮箱:wsktjfkuk@qq.com

网友R(2016-08-09):
楼主,网页上所有的图都没有了,能发我一份吗?多谢!132639638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