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水器

楼主(2010-02-01):
我有一个万和牌储水式的热水器,在低温的时候,可以正常关断,但是在高温的时候,就不行了,热水器就一直加热,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要先看看它是怎么控制的呀,主要看温控那块

网友B:
温控的那东西可能不行了,换一个吧,10几块钱

网友C:
温控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D:
换个温控器吧

网友E:
查下温控器

网友F:
楼上都说了。。。

网友G:
温控调整装置出问题了

楼主:
多谢各位大哥的回答。我目前的情况是那个温控还可以用,就是高温的时候不能关断了,那种温控器都是厂家专用的,也不好买。

网友H:
不太了解热水器,对于温控模块知道的更少了。
建议楼主加装一个热敏电阻之类的原件。应该能够解决问题。

网友I:
这个不清楚

网友J:
温控器出问题了吧,看看你的温度传感器

网友K:
这个热水器的牌子我没有听说过,你直接叫售后服务得了。

网友L:
可能是温控开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