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1):
我用了一个三菱的FX2NC程控器和步进驱动放大器来驱动一台步进电机带动圆行工作台做圆周旋转运动,本来想用三菱的定位指令来定位的,现在发现FX2NC无法使用定位指令类似DDRVI DDRVA ZRN等,只能用高速指令PLSR PLSY,但是这2个指令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并不能同时用,同时用了会先执行前者,后者无效。问题就来了,这样如何做到精确定位啊?我想到了用光电开关做0点定位然后用PLSR命令做正反转定位,问题是则么实现呢?而且我实验过将电机转到光电开关那里光电开关动作将电机停住,然后PLSR K24000 K20000 K200 Y0 ;Y3为DIR方向控制,但是这样左右旋转几周后位置竟然和最初的定位位置变了!太神奇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现在换PLC或者加装其他模块好象时间上比较仓促,东西和线都接好了,真是麻烦)

网友A:
我好几年都没有用三菱的PLC了。
按以前的做三菱的经验来定位,如果是固定等份基本上可以,但要精确到某种程度还是有难度。
先知道一个等份应该是多少个脉冲,终点还是用光电开关。在编程时,按份脉冲数减500个左右,或者说在快到位置的时间停下来。然后以极低的速度爬行到光电开关处停止。相当于回原点方式。

网友B:
我用了一个三菱的FX2NC程控器和步进驱动放大器来驱动一台步进电机带动圆行工作台做圆周旋转运动,本来想用三菱的定位指令来定位的,现在发现FX2NC无法使用定位指令类似DDRVI DDRVA ZRN等,只能用高速指令PLSR PLSY,但是这2个指令在程序中只能出现一次并不能同时用,同时用了会先执行前者,后者无效。问题就来了,这样如何做到精确定位啊?我想到了用光电开关做0点定位然后用PLSR命令做正反转定位,问题是则么实现呢?而且我实验过将电机转到光电开关那里光电开关动作将电机停住,然后PLSR K24000 K20000 K200 Y0 ;Y3为DIR方向控制,但是这样左右旋转几周后位置竟然和最初的定位位置变了!太神奇了!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

Y3输出来控制方向的这个用法,我以前在其它机器上也有有过,这样用的法是会有不谁的情况出现。反复多次就会看出来,楼主你用FX1S或是1N的话,AUTO控制方向这样不会有问题。

网友C:
PLSR 指令是加减速脉冲输出的指令,并不是立即停止,指令停止脉冲仍然继续,则D8140仍在记数.精确定位要注意.一般不推荐.可以用PLSY指令做定位.
你说的这个要求FX2NC 完全可以做到,不需要换PLC.

网友C:
PLSR 可以做回原点使用,而且很准.

网友D:
可能你的脉冲总数不对,建议你用PLS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