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如何上传程序到电脑?

楼主(2010-02-01):
我现在手中有条通信电缆,是朋友给的一条旧电缆,上面写着PC/MPI+,这个电缆是不是连接西门子300的编程电缆呢?
1.这条电缆如果是300的编程电缆的话,电脑还得装驱动什么的吗?
2.我如果连接西门子300的PLC,这条线稳定吗?会不会烧坏通信口?
3.想用这条线把300PLC里吗的程序上传到电脑,详细步骤是什么呢?这两个地方还需要设置什么呢?请看下图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由于刚接触西门子300,有些地方不是很明白,请大家讲的详细点,谢谢

楼主:
现在我已把程序上载到电脑里了,上传过程中没有提示错误,但是上传下来的怎么只有程序块,程序的注释和变量表怎么没上传下来呢?打开程序块程序没有注释,还提示这个对话框,大家看这是为什么呢?
厂家给的那套程序有注释,但是自己从PLC上传下来的程序怎么没注释了呢?

网友A:
请见你另外一个问题或者看你在中国工控网的发帖。

网友B:
能连上说明电缆没有问题;

网友C:
注释是不下载在PLC里的

楼主:
首先谢谢大家的指点,注释的问题我明白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车间这台设备套系统是两个CPU,两个CPU315-2DP,一个主站点,一个冗余站点。在监控冗余站点程序时,可以看到程序的绿色电流流向,软件下面的RUN呈绿色闪动,这个没问题。但是在监控主站点的程序是怎看不到绿色的电流流向,而且软件下面的RUN只呈现绿色不闪动,为什么呢?

网友D:
没做过容余,到西门子官网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