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变压器电流

楼主(2010-02-01):
变压器输入两相380伏电压,输出电压分别是220伏和28伏,变压器容量是800VA。求输出电流?给计算公式

网友A:
看标牌220V和28V容量是多少?P=u*I

网友B:
一次的电流是2。1A二次220V的电流是3。63A28V的电流是28A 。

网友C:
楼上的朋友给出的值差不多.

网友D:
基本就是这个数值了
引用 网友A:
看标牌220V和28V容量是多少?P=u*I

网友E:
如2楼所说,要看220伏和28伏的功率,是如何分配的;若是成品,有铭牌最好,不然就需根据线径估算。

网友F:
好人一生平安!仅仅是来安慰人,而已!

网友G:
忽略变压器的功耗S1=S2       S=UI   次级的容量和对于S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