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制作

楼主(2010-02-01):
本人想自己亲手制作一个单片机实验板,那位师傅有这方面的资料能不能给我发到邮箱531769761@qq.com。制作单片机实验需要的元器件,型号之类的清单,在有一份原理图,单片机要求实用就得了现在是单片机的初学者,想学单片没有实验板不知道怎样开始,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先买一个研究

网友B:
建议先不做什么实验板.先从51的学,2051的,最好是带flash可以多次试验程序的.当然要买编程器,2051的编程器也有自做的.这个好像要配外围的晶振或时钟.
还有最简单的PIC,一块双列直插(DIP)片子就行,买个面包板插上就能用,不要外部时钟.当然要编程器,或自己做(这个我曾按照网上的做成过,但后来不知怎么不行了,估计因为接错编程电压还烧了块片子).
有些片子可以申请样片的,不要钱.
之所以先用51的,是因为51的最多最广,不是精简指令.PIC的是精简指令,后学比较好.当然这是指汇编的,用C的也要稍后学.
编程语言,网上都有下载,可以用来练习,调试,模拟的.在没有片子之前,演习一下.

网友C:
建议买一个廉价实验板一边学一边做好一点,这样不会出现纸上谈兵的尴尬,我这里有单片机实验板卖,只要最低38元起,有意者请联系我,我的手机号码:15989110616    相关信息详见   辉达电工电子网(www.huida138.com)      qq: 602693831

网友D:
51单片机可用STC系列单片机,不需要另外的编程工具,可以申请免费的样片和下载工具,也可以动手制作一条串口线,搭建一个实验板也容易,一块双列直插的单片机,加上个部复位电路(一个电阻,一个电容),LED指示灯等就可以,如果做AD实验就申请带AD的片子,还可以用PWM实现DA输出。

网友C:
建议买一个廉价实验板一边学一边做好一点
引用 网友C:
建议买一个廉价实验板一边学一边做好一点,这样不会出现纸上谈兵的尴尬,我这里有单片机实验板卖,只要最低38元起,用stc系列的芯片,不需要买编程器和仿真器。有意者请联系我,我的手机号码:15989110616    相关信息详见   辉达电工电子网(www.huida138.com)      qq: 602693831
http://www.huida13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