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请教各位大虾,在Q02系统中使用了2个QD75P定位模块,如何分配第二个定位模块的I/O和缓冲存储器地址呢?

网友A:
相关的手册中会有的!认真看看资料吧!按照说明只要在参数设定中进行设置就可以了!

网友B:
两个模块放到基板上,分配好地址就可以,地址根据模块放置的位置分配,和其它的模块一样分配,没什么特别之处
对于缓冲区,两个模块的缓冲区是一样的

网友C:
缓冲区地址是有区别的。
根据你QD75P插在第几号插槽上,就会有对应的地址。比如其中一块是
的某个地址是U1\G1500。那么第二块不可能是U1\G1500,而可能是U2\G1500之类的

网友B:
U1,U2不是模块地址吗,后面的才是缓冲区地址
如果是两个QD75放在一起,第一个是U1\1500,还会出现U2\G1500吗?QD75是要占用32位地址的。

楼主:
哦,i see!!谢谢大虾们的热情指导!!!!

网友C:
如果不是我说的那样,那2个模块如何区别呢?
要同时向2个定位模块的同一个缓冲区写入不同的数据,如何处理?
请老师指教,刚接触QP,不太懂。

网友D:
模塊的起始I/O就可以區分了

网友E:
请教各位大虾,在Q02系统中使用了2个QD75P定位模块,如何分配第二个定位模块的I/O和缓冲存储器地址。楼主不用担心这个,因为二个模块的起始I/O不同。这样就分开了,其缓冲存储器地址也因模块的起始I/O不同而分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