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ABB、富凌、丹佛斯的变频器有防晃电(也就是防瞬间断电)功能吗?如果有,如何设置啊?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防晃电功能是什么,也许是某位“大师”给你灌输的特别功能吧,还是把具体内容说一下的好,大家才能给你回答。
工控里面玩概念的人多了,其实到最后才发现往往是很普通的功能却被冠以很华丽的名字。
是防瞬间掉电么?如果是的话,主流品牌都有这个功能的,默认就是打开的。

网友A:
补充:就同一功能,不同厂商也会因为翻译或者习惯的问题,而出现不同的名称的。

网友B:
防晃电功能是什么

楼主:
是调整时间还是调整电压啊?

网友C:
各种品牌的防晃电实现是不同的

网友B:
没有听说过晃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