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我们公司的精车机控制刀架的伺服电机的电源线和信号线从驱动器出来到与电机连接用了很长的线,并且把多余的线全部绕成圈绑到一起放在控制柜里面。伺服电机的线不是应该越短越好吗?并且电源线与控制线不能隔得太近,请问各位大师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么?
精车机有7台,不是一个厂家做的,用的伺服系统也不同。但对线的处理都一样。

网友A:
伺服电机电源线和信号线接起来很麻烦,大多数用的是成品线,在出厂时压制好了的。如果设计时不能确定现场所需电缆的实际长度,或者所有电机均采购了相同长度的线,就会出现部分电机电缆比实际需要长很多的情况。但这种线是不能在现场截断重接的,所以一般就盘起来放在控制柜内。

网友B:
截除多余的是可以的,但是比较麻烦..

网友C:
电机线和编码器线由于外面有一层屏蔽层,所以没有什么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电源线和信号线接起来很麻烦,大多数用的是成品线,在出厂时压制好了的。如果设计时不能确定现场所需电缆的实际长度,或者所有电机均采购了相同长度的线,就会出现部分电机电缆比实际需要长很多的情况。但这种线是不能在现场截断重接的,所以一般就盘起来放在控制柜内。
但是就是一台车床,设计的时候确定所用线的长度是很容易的事情,又没有什么不确定因素,且设备从厂家运过来都是装好了的。还有十年前做的,和十年后做的都一样,还是两个不同的厂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