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有这样的控制要求:设备发生突然断电的意外时,应保持各处在断电瞬间的状态。恢复供电后,按下启动按钮,设备从断电瞬间保持的状态开始,按原来的方式和程序继续运行。应该怎么解决呢?我用三菱FX2N的,望高人指点一下,谢谢了

使用断电保持,用断电保持的话一送电就自动运行了,现在要求按下启动按钮之后才运行.

网友A:
三菱的PLC内有些辅助继电器M,状态继电器S,数据寄存器D是断电保持的,可以利用这些来做

网友B:
描述的太不详细了,别人肯定帮不了你。
不过就算你讲的清楚,别人也很难给你帮助。
要实现这样一个功能,我想基本上所有的PLC都可以的。

网友C:
呵呵;用断电保持的就可以了;

网友D:
呵呵,编程的问题. 技术好可以编,而且不费力,如果技术不好,那就难说了....!

网友E:
“使用断电保持,用断电保持的话一送电就自动运行了,现在要求按下启动按钮之后才运行.”

思路对的,程序中加上“启动按钮”,“运行”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使用断电保持,用断电保持的话一送电就自动运行了,现在要求按下启动按钮之后才运行.”

思路对的,程序中加上“启动按钮”,“运行”信号。。。就可以了

“运行”信号用那个为好?是不是要每一步都要一个“运行”信号?

网友F:
用断电保持的继电器是可以的,具体怎么写程序,那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G:
一般所说的断电保持主要是把重要的数据如计数,计时,其它数据在断电后不丢失。如果想把Y的输出也照样保持,可用M500以上的继电器来代替,而M与Y之间就用一个“按一下”的条件来接通。如

        X0
|------||----------------(SET M0)

|        M500        M0
|-------||---------||---------(Y0)
通电后只有等你按一下X0后Y0才有输出,但Y0的替身M500在通电后就按断电时的状态接班工作了。
当然具体的还要看你的电路程序具体来设计,比如安全问题呀,这是一个好程序员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H:
这个可以实现,小心出事故啊

网友I:
9楼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种方法,方向没错;好像不太安全,如果是具有安全隐患的设备,小心出事。楼主只能按照他的思路去看,最好考虑安全因数。

网友J:
我觉得问题还是说得听清楚

网友K:
XF2N随便拿个X0-X7输入点指定为PLC的RUN输入使用,还有什么输入点能用请看说明书 .

网友L:
实现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