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最近一个项目用到变频器,系统的电源是dc560v。这就要求用560v给变频器供电。方案有3:
1是采用逆变器,将560v逆变成380交流,再接入变频器。
2是直接将560的直流接入变频器的电源输入任意2个端子。采用第2个方法的理由:变频器内部是直流的,560经过整流和380交流经过整流的效果的一样的。可能的不成功因素:变频器自带缺相保护,导致直流输入失败。
3采用有外部直流供电的变频器,例如伦次的。
 关于第2个方法,很希望大家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A:
第2种方法不可取,如用要拆掉有关交流的电路(plc是这样),ac220v变频器可能好处理,三相的不知道

网友B:
嘿嘿,问题相当的简单。点评下楼主的1、2、3:

1.绝对的愚蠢方案,理由是:变频器自身就有直流母线输出端子,何必脱裤子放屁再增加繁琐的转换呢?

2.该方案是被制造商们推荐的。理论上和实际上都是可行的方案。完全可放心实施。

3.该方案不仅仅伦次有,ABB、西门子等等厂家都有,叫做“逆变器”,他没有变频器的整流输入单元,只有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和逆变器输出单元。是最简单的应用方案。但是,要注意,采用直流输入+逆变器的方案,一定要搞清楚逆变器的直流母线预充电电路是怎么构成的,要在直流供电和逆变器连接以后,做好直流母线的预充电功能。就安全了。

网友C:
直接定购直流供电的变频器就行了,何必搞的那么复杂;

网友D:
同意
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