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老板的朋友送来了几个水泵,不知道好不好,需要检查一下,我有点不熟悉单相电机

网友A:
除了绕组断路和对外壳断路或漏电,绕组短路要根据电机的功率来判断,最好有个好的作对比。

网友B:
简单测一下有没有断路,有没有搭壳,然后,选择合适的空开试一下(大不了跳闸)。

网友C:
用低阻档测绕组通断,用高阻档测对外壳绝缘阻值(应用摇表),在电机轴转动灵活的情况下接好电源试转,并且要做好电路保护才行。

网友D:
是分相起动的,还是罩极电机?建议看一下《小功率电动机的修理》这本书。

网友E:
先用摇表摇一下接地,线圈对地大于两兆欧再用万用表测线圈电阻阻值几欧左右,再测一下电容容量与实际容量接近。

网友F:
注要测量一下主副绕组的值、定性的测一下电容器的值,绝缘等数值即可

网友G:
哎呀你用摇表要一下,要是不接地你就通电试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H:
楼上几位都讲到了,就测这些项目就差不多了。带电测试注意安全。

网友I:
测量绕组电阻,用摇表测量对地电阻

网友J:
单纯使用万用表很难判断的

网友K:
数显万用表测量单相水泵好坏:
1、电阻档测量三根线阻值(有启动绕组和运行绕组)
2、摇表测量对地电阻
3、通电试运行
4、记得接漏电开关

网友L:
用表查一下有没有阻值,打一下外壳有没有接地

网友M:
单项跟三相电机还不是一样检查绕组,对地,以及绕组之间

网友M:
测量绕组都一样的啊

网友N:
4楼是正解!!!!!!!!

网友O:
最好的办法是通电试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