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电表?

楼主(2010-02-02):
一幼儿园要安装单相电表,共6间房,有3台挂机空调,一台柜式空调。估计有7000瓦,园长拿了一5)10)安的表。我一看,说小了。不知道用10)20)安的行不?

网友A:
如果有7000W那肯定也是小啊。

网友B:
可以用10(40)的。虽然小点,但是够用了,就是表转的快。虽然电工手册中有30(100)的。但是实际市场上很难买到。

网友C:
可选10(40)A电度表

网友D:
电器同时工作时,电表的容量小了,时间一长烧毁电表,或会由此引起火灾

网友E:
10<40>的就差不多。太大了也不行。

网友F:
选不走字的最好

网友G:
哈哈,有不走字的表呀(怀表),哈哈

网友H:
10<40>的就差不多

网友I:
10(40)一般都用这个

网友J(2010-03-28):
你可以接上互感器。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