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2):
请教各位高手:

       我想用单片机来实现3位或4位的数码管显示数字,怎么做到?例如:80c51有32个I/O口,PO口和P3口为输入信号用,P1和P2口为输出,就是输出不考虑控制其他东西,16位也不够控制显示3位数或4位数!不知道硬件部分要怎么设计才可以达到只用8个I/O口就可以显示多位数字,请各位高手多多指教!本人一介菜鸟,不要取笑哦

网友A:
你可以使用595这样的东西,或者专门的数码块控制器,这样的都会少于8个I/O口。

网友B:
用这种方法,不知道能不能帮到你。
7段码显示那块,肯定需要模块处理的。否则,显示4位的话,需要4*7=28个输出点。

网友C:
可以用选通扫描方式,比如8段用8位,4字用4位,共12位控制32段.只要扫描足够快,依靠人眼的视觉暂留,是能显示这些数码的.

网友D:
随便找本接口的书,里面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