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请教各位大虾,Q02CPU上使用ATA卡保存运行过程中的数据,如何编程?保存在ATA卡中的数据是什么文件格式,能够被导入EXCEL表中吗?

网友A:
对于ATA卡,在顺控程序中使用文件存取指令(FWRITE指令等)可以以CSV形式、二进制形式对卡内的用户数据进行存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