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3KW的国产变频电机,用完好的数字表测量三相绕组电阻,两相基本相等,另外一相只相当于前两相的三分之二,实际运行也没有发现问题,请各位朋友分析分析,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A:
呵呵;这个阻值比较小,恐怕万用表的精度有影响;

网友B:
可能是那一相绕组的绝缘不好吧

网友C:
有很多电机在接线的时候里面埋了一个热保护电阻,这样这二相的电阻就大了。比如东方的那种减速电机里面就有这种过热保护的,有时候测量,当温度很高的时候是不通的,也许会认为烧了,但冷下来之后,测量又好了,这就是热保护动作了。

网友D:
长学问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电机在接线的时候里面埋了一个热保护电阻,这样这二相的电阻就大了。比如东方的那种减速电机里面就有这种过热保护的,有时候测量,当温度很高的时候是不通的,也许会认为烧了,但冷下来之后,测量又好了,这就是热保护动作了。
恩 ,是这样的,老外的过来的电机,里面几乎都带有热保护

网友F:
你测的时候接触不好的过。你要接触好在量就不会有那么大了。你试试。

网友G:
老外的电机一般都有这个保护装置啊

楼主:
电机是浙江宁波生产的.
       用美国FLUKE数字表的电阻档反复测量不下于10次,前后换三个人测量过,就是这结果,
       测量时候两手捏紧力不低于1公斤.
       另:
           同批次进20台电机,只有这一台有这现象,其余19台电机的三相基本相同,偏差很小.

楼主:
没有再发言的了?

网友F:
那就是电机不好了,匝间有问题了,你看一下三相电流怎么样。你能用就行,看一下电机的温度,和其他有什么不同

网友H:
3KW的国产电机,如果不是有特殊用途的,估计不是吴工说的那种情况,现在运行没问题,要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I:
未必遇见,有一种主绕组上并着风扇电机绕组的?

楼主:
本人估计是绕组线径有点差异.

网友J(2010-07-13):
电机接法是否一致

楼主:
接法没问题.
毫无疑问!
国产电机.

网友K:
应该是那一相绕组有短路造成的。短时间运行可能没什么问题,时间长了由于那相绕组电流较大,会造成绕组断路。缺相烧毁电机。

网友L:
用电桥测一下吧,估计运行电流不平衡,但没达到保护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