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控制电路思考

楼主(2010-02-03):
图中的机器可手动和自动运行。共用了9个中间继电器作控制电路,各位高手,能帮忙画个电路图吗?
自动动作顺序为:
一.把手/自动开关置为自动。
二.按下按钮5或脚踏开关5(2),A向下动作。
三.A到位后停止,B向左动作。
四.B到位后停止,A向上复位。
五.A向上复位后,B向右退回。

手动运行:按钮开关7;8和10;11分别控制A上;A下;和B左;B右。

网友A:
是在用的设备吗?
若是,则可现场查线,绘出电路图。

网友B:
动作就那么几个,控制回路不是很难的,好好想想

网友C:
这种事情还是要靠自己,现成的设备,自己边查线路边绘图就解决了,而且印象深刻。

网友D:
顺序控制电路。。。。。

网友E:
你用正反转线路加行程限位器就可以了

网友F:
画出的图不一定和你的一样,如重新安装到是可以的。

网友G:
你这个控制有点像我当年设计的一个风钻机控制电路。

要求是竖缸(A)下降到位,横缸(B)伸出,到位后竖缸(A)回缩,到位后横缸(B)跟着回。

我只用了八个继电器(包括时间继电器),而且通过转换开关使之有不同的动作,可以进行不同工件的加工。

网友H:
老大,这个独立的每个动作用安钮控制的你会不会?    应该没问题吧,启动的停止安钮你会不?

自动就是把你原来用手安的开关(开停)变成行程开关控制就是了。。。一级一级连下去。

网友I:
你现在绘出来的不一定是远来的,要么看上线花图。要么拆了重接。

网友J:
一个动作话个线,一步一步的来画图就好了,自己多琢磨学习的多点

网友K:
主要是控制液压系统中液压缸的运动。

网友L:
你可以用PLC编程软件把程序写出来,然后照着程序画图就可以了,很简单,明了。

网友F:
如果能写PLC程序的话,也应该具备了电气控制设计的能力。

网友M:
大家都同意你自已想
年轻人哪自已想想吧

网友N:
问一下几个电动机实现呀  后面那个是吗

网友N:
一个是吧  看错了

网友O:
这个小东东,虽然简单,不过控制不好要伤设备的。

网友P:
画上来的不一定一样的
还是自己草稿纸拿本来慢慢画的好

网友Q:
我感觉这个要用行程开关的嘛~!是吧?

网友Q:
我试画了一下电路图,基本原理是用继电器和行程开关控制两个交流电机正反转嘛,然后再加上一定的保护电路部份和电路的自锁,互锁,不知道我这样想,对不对呢?

网友R:
同意10楼的说法,很简练,但解决问题。

楼主(2010-04-23):
谢谢大家!我会努力!

网友S:
我认为的原理是这样的,这是一个完整的液压系统,油箱通过两个输油管道来控制A油缸和B油缸。下面这个电机是个油泵,控制箱主要控制输油管道的两个电磁阀。求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