吊车同步问题

楼主(2010-02-03):
天津起重机5T行车行走不同步,明显扭动怎样调整?

网友A:
这上面的问题就多了,你要看看是不是电机的同步上面的问题。

网友B:
这个如果是单梁的行车,那么可能是一边电机出问题了,你检查一下就会发现的。。。。

网友C: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们把压力调大了,其中一个。

网友D:
这个问题比较多了,你的轴承怎么样,电机的频率是否对称,你的横梁有没有问题

楼主:
电机正常,减速箱没发现问题,厂房式钢架结构,导轨下有胶皮减震。属软启动。电机双速控制。吊车实际运行不超3年,

网友E:
联系起重机的厂家吧,最保险安全的方法

网友F: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是电机与减速箱连接的轴上卡簧断了。

网友C:
你看一下电机轴承,应该是压力轴承了,看一下好的不,好的你在外边调一下压力,就行了。我们10T的行车就是这个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是电机轴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