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寄存器后缀Z0

楼主(2010-02-03):
MOV知道。。我调试过加个ZO在监视的时候就看不见数值了。请高手指教下,书上MOV指令一章没有详细说明,像这个找什么书看好。。。谢谢。。。
加Z0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D600Z=D(600+Z),当Z=0时,D600Z=D600

楼主:
谢谢HWL123的指点。。。。
刚才仔细翻书看到Z0为变地用的,谢谢

网友B:
Z和V都是变址寄存器,这个在FX编程手册前面讲软元件的部分就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C:
这是变址指令,你给不同的值会指向不同的地址

网友D:
变址寄存器;
Z0=1,则D600Z0代表D601;
Z0=2,则D600Z0代表D602;
。。。。。。。。。。。。

网友E:
变址用的

网友F:
楼上同事们;的回答都很到位;我就不做回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