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请哪位高手帮忙详细解释以下程序的运算逻辑:

 A(
     L     "PEW256"
     L     10
     /I
     T     "ZONE 1 DB".real_die_temp
     AN    OV
     SAVE
     CLR
     A     BR
     )
     JNB   _001
     L     "PEW272"

     L     10
     /I
     T     "ZONE 1 DB".real_air_temp
_001: NOP   0

网友A:
没用过这程序,这是哪上面用的?

楼主:
这是用S7-300控制一个加热系统的控制程序,是其中读温度探头的部分。但是我没有搞明白其中的逻辑过程。所以请各位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B:
西门子300及西门子400都还没用过了。

网友C:
这些命令要结合实际的控制需要及说明书来确认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我现在终于高明白了,其实真弄明白了就觉得很简单了。无非就是先读进一个模拟量,将其除以10存到指定的数据块单元。如果读的数没有溢出就接着读下一个变量,否则跳过去。真的是很简洁的程序!

网友D:
很简洁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