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最近想学学PLC和变频器通信,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我现在手中有欧姆龙CPM2AH的PLC和三菱FX2N的PLC,,还有施耐德ATV31和三菱S500的变频器,想把他们连起来通信一下,不知道怎么做,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如果哪位大哥有做过这方面的项目,能否发个程序小弟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A:
在网上搜,应该有的。

楼主:
大家能否给我简单的描述一下呢?举例说我现在想让PLC控制三菱S500的变频器正转50HZ运行,程序我该怎么写呢?是不是写个程序来修改变频器的什么值呢?正反转对应什么?频率对应什么?

网友B:
这个你要先看下变频器的手册,里面有三菱变频器的通讯格式,PLC要控制它就是要按照他的格式发送数据
三菱网站也有三菱PLC和变频器通讯的例子

网友C:
选择与变频器匹配的通讯协议模块

楼主:
我现在想用CPM2AH的PLC来控制三菱变频器,那么PLC到变频器的通信电缆我该怎么做呢?大家有图吗?

网友D:
本方法是PLC主机上装RS-485BD通讯适配器与变频器的485PU口相连接,通过PLC和变频器之间的RS485半双工串行通讯来实现电动机的变频调速。

    PLC和变频器之间的RS-485协议
     PLC和变频器之间进行通讯,通讯规格必须在变频器的初始化中设定,如果没有进行设定或有一个错误的设定,数据将不能进行通讯。且每次参数设定后,需复位变频器。确保参数的设定生效。设定好参数后按如下协议进行数据通讯: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该过程分5个阶段:1、计算机发出通讯请求;2、变频器处理等待;3、变频器作出应答;4、计算机处理等待;5、计算机作出应答。
     根据不同的通讯要求完成相应的过程,如写变频器启、停控制命令时则只需完成1-3三个过程;监视变频器运行频率时则需完成1-5五个过程。不论是写数据还是读数据,均有PLC发出请求,变频器只是被动接受请求并作出应答。每个阶段的数据格式均有差别。现只列出较为常用的三种格式: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要实现PLC对变频器的通讯控制,必须对PLC进行编程;通过程序实现PLC对变频器的各种运行控制和数据的采集。PLC程序首先应完成FX2N-485BD通讯适配器的初始化、控制命令字的组合、代码转换和变频器应答数据的处理工作。
   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变频器可以完成一台乃至多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频率设定。由于每台变频器的通讯编程方法基本相似,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变频器的站号设置不同。

点击查看用户来源及管理
发贴IP:*.*.*.* 2010-1-11 9:25:47
第195楼  引用回复这个贴子 回复这个贴子 编辑这个贴子  [方案]易控组态软件应用于磁控溅射镀膜生产线... 奖 惩
EEbeginner
 level10
 文章:1042
 搜索所有历史贴子
 历史积分:631
 新积分:781
 给他发消息 | 加入好友
 查看详细资料
 注册:2009-11-19

  博客尚未发表文章

   发贴心情
   续上贴: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现以PLC通过RS-485通讯控制#0变频器运行程序为例:
     变频器参数设定:
     Pr.79=1(操作模式), Pr.1=50(上限频率),Pr.3=50(基底频率),Pr.19=380(基底电压),Pr.77=2(参数写入禁止;表示即使运行时也可写入参数),Pr.117=0(变频器站号),Pr.118=192(通讯速度),Pr.119=0(停止位一位),Pr.120=2(偶校验)Pr.121=9999(通讯重试次数),Pr.122=9999(通讯检查时间间隔),Pr.123=9999(等待时间设置),Pr.124=0(无CR,无LF),以上程序运行时PLC通过RS-485通讯程序正转启动并且变频运行。其中X0为电动机正转以额定速度(频率)运行控制按钮,X1为电动机变频调速控制按钮,实现电动机的频率调节。
     若要对#1站的电动机进行调速控制,只要将H30和H31分别传送给D11,D12,并将变频器参数Pr.117设置为1即可.依此类推。对于不同站号的电动机的变频调速编程方法基本相同。
     控制指令如下:
   操作指令 指令代码 数据内容
   正转 HFA H02
   反转 HFA H04
   停止 HFA H00
   频率写入 HED H0000-H2EE0
   频率输出 H6F H0000-H2EE0
     注意:所有指令代码和数据均以ASCII码(十六进制)发送和接收。十六进制数转换成ASCI码时,H0-H9转换成ASCI码时加H30,例H3转换成ASCI码即H3+H30=H33,而A-F转换成ASCI码时加H31。例HA转换成ASCI码即HA+H31=H41.依次类推。
     使用RS-485通讯控制,仅通过一条通讯电缆连接,就可以完成多台变频器的启动、停止、频率设定;并且很容易实现多电机之间的同步运行。
          该系统优点:硬件简单、可控制32台变频器。可以实现无级变速,速度变换平滑,速度控制精确,适应能力好。该系统成本低、信号传输距离远、抗干扰性强。但是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比如编程工作量较大,响应有延时。且必须在掌握通讯协议及相关的参数的基础上才能顺利完成编程,对于初学者来讲该方法掌握比较困难。

网友D:
续上贴:
PLC和变频器线路连接图: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点击图片看大图:
按此在新窗口浏览图片
至于PLC控制变频器的多档速升降控制和第一种方式相似,不再赘述,大家可自行了解

网友D:
这是以三菱PLC为例自己可以借鉴一下,欧姆龙的会一点,只用过几次;不太熟。

网友E(2011-05-05):
看不到附件呢?
怎么看不到附件呢?

网友F:
还没有做过类似项目,仪表工作在线http://www.yibiaojob.com愿意听大家分享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