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S7-200一个测量电流的4-20MA的值,经过转换及计算后转换成实数后在PLC中看到的实数显示正确,怎样将这个实数值显示在触摸屏中(或者是不用转换成实数只要能在触摸屏中正确显示电流值就可)用的是wincc flexble2008.触摸屏中的变量读取的地址是PLC中的实数存储地址VD**(数据类型该是那个用REAL好像是I/O域不读取这个变量)。触摸屏一读取就是显示####。触摸屏电流显示I\O域中的设置是十进制对否!还是二进制,带不带小数点有关吗
谢谢指点。
西门子tp178的i/o域中的变量是不是不能用实数而必须是双整数

网友A:
可能是数据类型不正确或是数据超过了你的屏的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