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3):
我这次做设备用的是安川伺服,分别控制X,Y轴。Y轴是垂直方向安装,由于自重的原因,断电后缓慢下掉,停在一个固定块上。
             每次回原点,先向上走20MM,后退找原点,再运行到工作原点。一直运行都很正常,可是我发现一个问题:有时回原点,Y轴在原位不动(不上移),但PLC指令已发出,脉冲数已走完,驱动器也没有报警。次数很少,由于是调试,断电频繁,一天有1-2次。
            本人白思不得其解,望高手答复!急......

网友A:
对于垂直方向的轴,最好用带抱闸的电机,这样断电时可以锁定不动

用的什么控制器,哪种原点回归方式呢?

网友B:
可能是脉冲有收到,向上的力刚好在临界,没有动,脉有可能累计在放大器中.不过,这种可能性很少,我有碰到过一次.楼主最好去查查看还有没有其它方面的原因.

楼主:
用的是永宏PLC/FBS-32MCT,可控制4轴。
       这种现象昨天又遇到一次。观察驱动器的指令脉冲计数器(UN000C),正常回原到工作原点,显示“1732”,故障状态显示“-37437”。
        脉冲数有可能累加在驱动器中,请3楼在帮我分析,谢谢!

网友C(2010-08-09):
如果伺服有接收到脉冲,可以利用伺服参数进行监看有没收到,还有是否在运行都可以监看到,我用了这么多安川的都没有碰到过三楼说的那种情况,我是做冲床周边机械手的

楼主:
感谢6楼陈先生的回复!
    驱动器的参数监控,是以16进制显示的,脉冲到底有没有收到,或是不是收到那么多?而原来又是多少?实在不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