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最近搞了一个液压系统,要控制14只24V的直流电磁阀,有时是8只同时工作,有时是6只,也有3只同时工作的,在选择控制的24V的直流电源时候,不知道如何选择多大的直流电源,是用变压器加桥式整流器好呢(变压器不知道选多大的,什么型号的)?还是直接用一个开关电源呢(开关电源的容量不知道应该选择多大)?请教前辈们,如何确定方案的,有没有什么计算的方法。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如果确定最多只有8只工作的话,那5A的开关电源就足够了

网友B:
根据电磁阀的电流或功率就算,流出一定的裕量

网友C:
还是开关电源好点,节省空间,美观,安装也方便,后续出故障也容易查。
计算出8个电磁阀的总功率,再留出20%-50%的余量,作为开关电源对应输出侧的额定功率。
这里解释一下,一般开关电源输出有5V和24V。
每一个输出端都有额定电流。比如5V输出端可接电流最大值为8A,24V输出端可接电流最大值为5A。那么开关电源的总功率肯定大于等于160W了。所以,不能把电磁阀需要的的功率当作开关电源的总功率来计算。而应该是开关电源24V输出功率来选择。

网友D:
要根据你选的电磁阀的最大工作电流来确定!开关电源是可以的,成本也比较低

网友E:
机床上一般给电磁阀供直流是都是用变压器加上整流桥堆给线圈送电的,这样必较安全,不容易坏。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想知道普通的2为四通电磁阀一只线圈的最大的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F:
赞同用变压器降压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
线圈的工作电流根据电磁铁的吸力大小而改变。

网友E:
电磁阀线圈的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A.象你的选10A的桥堆。或者二极管选10A的都可以,又便宜。
控制变压器一般为50VA的。

楼主:
50vA的小了吧,

网友G:
把万用表串到阀里测出电流算出总电流。最好用变压器整流(“免维护”)。

网友H:
引用 网友C:
还是开关电源好点,节省空间,美观,安装也方便,后续出故障也容易查。
计算出8个电磁阀的总功率,再留出20%-50%的余量,作为开关电源对应输出侧的额定功率。
这里解释一下,一般开关电源输出有5V和24V。
每一个输出端都有额定电流。比如5V输出端可接电流最大值为8A,24V输出端可接电流最大值为5A。那么开关电源的总功率肯定大于等于160W了。所以,不能把电磁阀需要的的功率当作开关电源的总功率来计算。而应该是开关电源24V输出功率来选择。

这个方案好.后续的都考虑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