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接线板

楼主(2010-02-04):
电机接线板
JBT 10509-2005中小型异步电机用接线板 技术条件(机座号63-355)。除了这一个还有没有其它标准?比如接线板的尺寸的标准?找不到呀。是不是按电机型号说的大小?
假如原接线板坏了,怎样确定接线板的尺寸?

网友A:
最好的方法是联系电机厂家

网友B:
买个电木板自已用铣床做,很简单

楼主:
如果是是机发往了国外,而接线板坏了,你现在给客户要发一个接线板,而原厂家已不生产这种机型了。想在市场上找一种现成的,就是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接线板的国标或行标。外形尺寸有没有什么标准。

网友C:
我厂大电机接线板都不用了,拆下直接接线,减少一道中间环节

网友D:
做一个,用绝缘胶木,很简单的

网友E:
老外笨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老外笨死了?
是的。在这方面笨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