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37W2键盘不能弹出

楼主(2010-02-04):
从一个GP37W2调出画面后传到另一个GP37W2上,输参数时就不能弹出键盘.

网友A:
在程序中检查一下对应键的设置;

网友B:
hen很有可能是软件版本问题。

楼主:
屏是比较老的,而且画面还是繁体字的,我用的软件是GP-POR/PB3 v7.01,请问有没有老一点版本的软件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