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三菱fx2n和欧姆龙ns8链接的通信线从哪儿买啊?或者自己怎么做?谢谢!

楼主:
自己顶,想通过ns8的rs-232c串行端口A,链接至PLc的编程接口,应该是MD8M。
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A:
一个232 一个422 怎么直接联 至少要加电阻吧

网友B:
肯定是要加电阻的呀

网友C:
欧姆龙的人机说明书中没这说明吗
三菱PLC是常用的了,多数会有和它的连接说明的

网友D:
在人机说明书里肯定会有的,建议您从目录里认真找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