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器的作用?

楼主(2010-02-04):
在锅炉控制台操作系统中,有一个叫配电器的电器,我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上面显示调零,调满,都是什么意思呢?
配电器在电力系统中是起什么作用的,
请各位同仁解答疑惑,不胜感激

网友A:
没说明白

网友B:
有图片看一下。

网友C:
除非有其它的产品叫混了,否则配电器最早是用在DDZ--Ⅲ电动单元组合仪表中。它通过直流-----直流转换部件为现场安装的变送器提供一个隔离化电源,同时又把来自变送器的4-20mA.DC信号转换成与之隔离的1-5V.DC(或4-20mA.DC)输出。以实现变送器与电源之间及变送器与显示(受信仪表)之间的双向隔离。调零,调满是用来调整零点4mA(或1v)及满量程20mA(或5V)用的,但有的配电器并没有这两个电位器,而是在调试时用改变电阻的方式调零及调满。

网友D:
楼主问题也没有说明白啊

网友E:
我用过的无源的4-20mA的电流信号,用配电器一个分出二个信号,有源的用隔离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