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纯阻性元件

楼主(2010-02-04):
我想知道什么叫非纯阻性元件?非纯阻性元件和纯阻性电阻之间的区别是什么? 望各位大师多多指点....谢谢!

网友A:
加热的基本上是纯阻性的,电机是感性的。具体你查一下相关的规范吧

网友B:
感性负载

  通常情况下,一般把负载带电感参数的负载,即符合

和电源相比负载电流滞后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的特性的负载为感性(如负载为电动机;变压器;)。通俗地说,即应用电磁感应原理制作的大功率电器产品,如电动机、压缩机、继电器、日光灯等等。

  这类产品在启动时需要一个比维持正常运转所需电流大得多(大约在3-7倍)的启动电流。例如,一台在正常运转时耗电150瓦左右的电冰箱,其启动功率可高达1000瓦以上。

  此外,由于感性负载在接通电源或者断开电源的一瞬间,会产生反电动势电压,这种电压的峰值远远大于车载交流供电器所能承受的电压值,很容易引起车用逆变器的瞬时超载,影响逆变器的使用寿命。因此,这类电器对供电波形的要求较高。

容性负载

  电路中类似电容的负载,可以使负载电流超前负载电压一个相位差(和电源相比),降低电路功率因数

  一般把负载带电容参数的负载,即符合电压滞后电流特性的负载成为容性负载。充放电时,电压不能突变。其对应的功率因为为负值。对应的感性负载的功率因数为正值。

阻性负载:

     即和电源相比当负载电流负载电压没有相位差时负载为阻性(如负载为白帜灯、电炉等)

     通俗一点的讲,仅是通过电阻类的元件进行工作的纯阻性负载称为阻性负载

     一般电源控制类产品,所给出的负载,如未加说明则是给出的是视在功率;即总容量功率;它既包括有功功率,也包括无功功率;

    而一般感性负载说明中给出的往往是有功功率的大小,例如荧光灯,标注为15~40瓦的荧光灯,镇流器消耗功率约为8瓦,实际在考虑用定时器,感应开关在控制它时,则要加上这8瓦;

具体不同的产品感性部分,即无功功率的大小,可以通过其给出的功率因数来计算

    混联电路中容抗比感抗大,电路呈容性反之为感性

     通常的用电器中并没有纯感性负载和纯容性负载。因为这两种负载不做有用功。

只有在补偿电路中才使用纯感性负载或纯容性负载。又因为绝大多数负载除阻性外,多数为感性负载,因此补偿的时候多数就用电容来补偿,所以,纯容性负载用得比纯感性负载多。

电动机,变压器等等,通常为感性负载。部分日光灯为容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