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井下接地问题

楼主(2010-02-04):
各位好!井下(非煤矿)用电都是三相三线的,请问井下设备接地保护问题怎么解决的呢?是否可以通过导线传送到较远的地方接地?比如连接到井下水仓可以吗。

网友A:
哦,应该可以的,只要你的接地电阻小于4欧就行。

网友B:
可以使用三相三线的漏电断路器。

网友C:
看国标GB3836.1-2000爆炸性气体环境用电气设备 第1部分 通用要求中第15条的要求
并看MTT 661-1997煤矿井下用电器设备通用技术条件

楼主:
这几天回家了,没上线,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还是按标准的要求比较正确

楼主:
有什么标准要求吗?这些天买的书还在长沙。
矿山电气方面的书不好买啊,请问大家都到哪里去查资料的,谢谢

网友E:
这个难道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楼主:
是的,井下设备都是三线三相制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难道是中性点不接地系统
这不单是中性点不接地,而且连中性线都没有引出,是纯三相三线制供电系统。

这种系统只能使用保护接地,最好还是要加上漏电保护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