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4):
如题!我自己感觉用万用表测电阻看电阻值是否差不多。不知道大家有什么好的办法。

网友A:
你要是小电机就用万用表量就行,阻值差不多就能用了。大的你就的饿用电桥了。你要测相间的话,最好连片拆了用摇表测。这样最好。

楼主:
因为是潜水泵,打开了怕自己弄的密封不好容易进水。

网友B:
用摇表或电桥

网友C:
使用电桥分别测量两两间的阻值,看是否平衡。

网友D:
电桥测量.
假如你有应变仪,测量也是可以的.

网友E:
用摇表或电桥只可以测外壳有没有接地,或者说电机有没有烧毁

网友F:
万用表的范围比较小

网友G:
测相间电阻就行了。基本上阻值都差不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测相间电阻就行了。基本上阻值都差不多的。
同意

网友I:
三相电机用摇表看对地电阻大,线圈通就可用。

网友J:
小电机用万用表就可以了,电阻值差不多就没有问题了,大的电机还是使用摇表吧,0.5M电桥现在基本没有人使用了,

网友K:
小电机用万用表就可以了,电阻值相对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