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1S问题

楼主(2010-02-04):
哪位师傅知道FX1S读入定时器程序就RUN灯闪是怎么回事?谢谢啦。

网友A:
没看到程序。

网友B:
FX1S读入定时器程序就RUN灯闪?
清空程序,看一下PLC本身有没有坏掉。
目前用的程序是一直在用的程序吗?之前有没有这样的问题。
现在这套程序,你看看M8035-M8037这三个内部继电器是否有用到,是否存在问题。

网友C:
呵呵;是三菱原装的还是仿的?

网友D:
没见过这问题;不知你的PLC已故障了,你先将你的PLC内部程序清空;通讯线拔掉。在看看;若RUN指示灯还是闪,那你的PLC可能已故障了。
我以前用欧姆龙PLC是也遇到过此类现象,是由于PLC数据线是坏的。你检查一下吧!

FX-1SA系列PLC便宜;大不了跟换一台吗。

网友E:
可能是硬件原因吧?

网友F:
程序有问题吧....

网友G:
可能是PLC本身的问题、吧

网友C:
三菱的原装一般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你的可能是山寨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