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s7-200的PLC即是设立停电保持,但象春节等原因工厂放假超过4天以上的,这些保持区也会不起作用,除了加卡或加电池外,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
                          请教了!

网友A:
MB0~MB13为永久保持区,只有这些~~

网友B:
你只能通过别的方法来解决你的要求了,PLC本身没有这个功能。

网友C(2010-07-16):
试试 将相关数据保存在永久保持区

网友D:
外加电池方便些,程序也不需改动。

网友E:
呵呵;如果寄存器的值要保存,还是加个电池盒吧;
断电半年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