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51单片机同组态王作串口通讯时,数据类型只有字节、整数、浮点数。我想用单片机采集一些开关量传上去,组态王收到后怎么才能取出每一位的值,是用库函数bit()吗?

网友A:
好像是这样子的哦

网友B(2010-03-18):
可以使用PLC通讯协议与触摸屏通讯。

网友C(2010-11-29):
引用 楼主:
51单片机同组态王作串口通讯时,数据类型只有字节、整数、浮点数。我想用单片机采集一些开关量传上去,组态王收到后怎么才能取出每一位的值,是用库函数bit()吗?
要在组态王上读取每一位的状态,那就用bit()函数,如果要对某一位进行置位、复位操作的话就用bitset()函数 联系我QQ149034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