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pcb飞针测试详细介绍 :什么是飞针测试?飞针测试是一个检查pcb电性功能的方法(开短路测试)之一。飞测试机是一个在制造环境测试pcb的系统。不是使用在传统的在线测试机上所有的传统针床(bed-of-nails)界面,飞针测试使用四到八个独立控制的探针,移动到测试中的元件。在测单元(uut, unit under test)通过皮带或者其它uut传送系统输送到测试机内。然后固定,测试机的探针接触测试焊盘(test pad)和通路孔(via)从而测试在测单元(uut)的单个元件。测试探针通过多路传输(multiplexing)系统连接到驱动器(信号发生器、电源供应等)和传感器(数字万用表、频率计数器等)来测试uut上的元件。当一个元件正在测试的时候,uut上的其它元件通过探针器在电气上屏蔽以防止读数干扰。
飞针测试程式的制作的步骤:
方法一
第一:导入图层文件,检查,排列,对位等,再把两个外层线路改名字为fronrear.内层改名字为ily02,ily03,ily04neg(若为负片),rear,rearmneg。
第二:增加三层,分别把两个阻焊层和钻孔层复制到增加的三层,并且改名字为fronmneg,rearmneg,mehole.有盲埋孔的可以命名为met01-02.,met02-05,met05-06等。
第三:把复制过去的fronmneg,rearmneg两层改变d码为8mil的round。我们把fronmneg叫前层测试点,把rearmneg叫背面测试点。
第四:删除npth孔,对照线路找出via孔,定义不测孔。
第五:把fron,mehole作为参考层,fronmneg层改为on,进行检查看看测试点是否都在前层线路的开窗处。大于100mil的孔中的测试点要移动到焊环上测试。太密的bga处的测试点要进行错位。可以适当的删除一些多余的中间测试点。背面层操作一样。
第六:把整理好的测试点fronmneg拷贝到fron层,把rearmneg拷贝到rear层。
第七:激活所有的层,移动到10,10mm处。
第八:输出gerber文件命名为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然后用ediapv软件
第一:导如所有的gerber文件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第二:生成网络。net annotation of artwork按扭。
第三:生成测试文件.make test programs按扭,输入不测孔的d码。
第四:保存,
第五:设置一下基准点,就完成了。然后拿到飞针机里测试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1、用这种方法做测试文件常常做出很多个测试点来,不能自动删除中间点。
2、对孔的测试把握不好。在ediapv中查看生成的连通性(开路)测试点,单独的孔就没有测试点。又比如:孔的一边有线路,而另一边没有线路,按道理应该在没有线路的那一边对孔进行测试。可是用ediapv转换生成的测试点是随机的,有时候在对有是后错。郁闷啊!
3 针对rear面防焊没有开窗的可以将rear层的名字命成其它名字,这样在ediapv中就不会莫明其妙的跑出测点来了。
4 如果有mehole两面只有一面开窗,但是跑出来有两面都有测点的话,可以再按一次这个make test programs按扭,需要注意的是将光标定在mehole这一层上方可。这样话就可以将防焊没有开窗的孔上的测点删除了。
5 以上的各层的名字千万不要命错了哦,不然的话后面你就有麻烦了。
方法二
第一:导入图层文件,检查,排列,对位等,再把两个外层线路改名字为fronrear.内层改名字为ily02,ily03,ily04neg(若为负片),rear,rearmneg
第二: 增加三层,分别把两个阻焊层和钻孔层复制到增加的三层,并且改名字为fronmneg,rearmneg,mehole.有盲埋孔的可以命名为met01-02.,met02-05,met05-06等。
第三:将影响网络的line或其它东东删除,再将防焊层的pad对应线路层转成pad,
第四,将正负片合并,保留正片。mehole层的孔属性改为pad,对各层编辑ok后再genesis中将各层输出,
第五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输入华笙ezfixture中定义好各层,然后执行网路分析,将跑出测试点保存。
第六:将ezfixture保存好的*.ezf档案导入ezprobe中选择最小探针执行分针,然后输出钻带的c01,s01读入genesis。
第七:把c01,s01改成d码为8mil的round,先将c01镜像一下,再分别copy到fronmneg,rearmneg层中,我们把fronmneg叫前层测试点,把rearmneg叫背面测试点。激活所有的层,移动到10,10mm处。
第八:输出gerber文件命名为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然后用ediapv软件
第一:导如所有的gerber fron,ily02,ily03,ily04neg,ilyo5neg,rear,fronmneg,rearmneg,mehole,met01-02,met02-09,met09-met10层。
第二:生成网络。net annotation of artwork按扭。
第三:生成测试文件.make test programs按扭,输入不测孔的d码。
第四:保存,
第五:设置一下基准点,就完成了。然后拿到飞针机里测试就可以了。
个人感觉:1、用这种方法做测试文件要比第方法要好,因为华笙软件可以将网络中间点删除,这样话就可以节省很多时间来测试。
总的来说再用ediapv来生成网络和生成测试文件有时pcb gerber太密了的话就容易短路,还有就是有些genesis输出来gerber,ediapv它不能够识别,这样的话有时会造成开路或短路。郁闷啊!
关于测试线路板所需要的时间
测试机测试线路板时,每款板需要的时间都不一样的,因为每一款板的点数和网络都不一样。测试的时间主要是根据这二项来计算时间的。
做好一个测试文件会生成一个report文件,里面有该款板测试的理论时间(如蓝字所示,型号为sn0800020a0)。
测试每款板(通常以硬板为准)的准确时间是在测试一块ok块时,测试机的测试耗时为准。
通常来讲,实际时间跟理论时间是基本一致的,而fx3000系列飞针测试机在很多方面做了改进,精度提高,测试速度方面可增加20%左右,(我们通过实际操作得以验证),影响fx3000系列飞针测试机速度的原因有以下几种情况:
1. 调速度
通常xy轴驱动速度调到70000,最快不超过80000;z轴驱动速度调到7000,最快不超过8000,否则会影响机器的性能,出现掉步等现象。
2. 缩短测板时的打针和回针后的等待时间。
3 .降低z轴提升高度
z轴提升高度的范围在120-360之间,通常设置到180-280之间,z轴提升的数据越大,速度越慢;反之则越快,但z轴提升数据太小,会出现刮板等现象。
4 . 测试过程中出现问题时,测试时间会相对增加。
比如:测试出现开路,在复测ok时,测试机会自动复这个开路网络和邻近网络的短路,测试时间就会相对增加;出现不确定的短路时测试时间会增加。
(测试出现多问题,主要看厂家生产的pcb的质量是否多开、短路和表面处理导电性是否很好,还有操作员基准点的设置是否合理,这需要操作员的测试经验)。
5 . 板本身的特点也会影响测试时间。
比如:有些板子的测试点太靠近板边和部分柔性板的测试,需要做特定的支撑架加以紧固,支撑,如果固定的不好,板子前后晃动,那么在测试时就要增加z轴提升高度,测试时间增加。
飞针测试假开路原因分析及解决策略
印制板产品问题
如果在排除测试设备和工艺数据外,另一种情况应属于pcb产品本身存在问题,主要表现在翘曲、阻焊、字符不规范。
(1)翘曲:有些生产计划员为了赶时间,常常省去热风整平这道工序,直接送终检,如果不经过热平,产品翘曲度大于测试设备允许的翘曲度范围。因此,热平这道工序不能少,同时也要求检验测试人员在测试前加上翘曲度测量。
(2)阻焊:往往开路比较厉害的产品,都会因为部分导通孔被阻焊层堵住而测出的结果令人不满意,在测试时应尽量避开转接孔(或确保孔导通无误)的测试。
(3)字符:很多pcb制造商都会先印字符再电测,只要字符印的位置稍有偏移或字符底片精度不够,细表贴和小孔可能会被字符盖住一部分。因此为了避免因字符而引起开路,带有细表贴、小孔(φ

网友A(2010-03-17):
外发PCB一直有PCB测量这个流程,就不清楚详细内容。
楼主详解了这个飞针测试,呵呵,长见识了。

网友B:
楼主说的很明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