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2-05):
我厂机械改进,现增加一台7.5KV变频器,需要多路控制,在那个方位都能增速与降速,不知电位器怎么串联(4个电位器)请哪位师傅指点!急急急急急急 急急急急急???????R1  R2   R3怎么连法!

网友A:
电位器通过继电器触点接到变频器上,在每一个方位都要有按钮能控制继电器的吸合于断开。有几路就要几个电位器、继电器和几个启动与停止的按钮。

网友A:
这是三路的,因不知你用什么型号的所以没有标注R1、R2、R3。

网友B:
变频器设置为电动电位器控制,按钮并联,假如绿按钮加速,红按钮减速,四个绿按钮都能加速,则红按钮则减速

网友C:
接电位器进行多路控制不方便,换种思路,用按钮来控制增速与降速是最方便的了,多个按钮只需要并联就行了。这样要设定变频器的端子功能,利用按钮的通、断信号来增减设定频率,
一个按钮做增速命令,另一个按钮做减速命令。在接通变频器的正转命令FWD后,当增速按钮闭合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加速时间增加,增速按钮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当减速按钮闭合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按减速时间减少,减速按钮断开时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保持。
当然前提是变频器具有这样的端子功能,如富士FRN系列。

网友D:
你说的不够详细,大家只能提供点参考,如方便的话,吧控制要求说的详细一些,以利分析。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不够详细,大家只能提供点参考,如方便的话,吧控制要求说的详细一些,以利分析。
我有一个实例,可以到我的博客上看《变频器在工业锅炉风机上的应用(原创)》一文,该文就是采用变频器的输入控制端子功能,用按钮来实现频率设定的。地址如下: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dlr&id=39111
多点控制把多个按钮并联就行了。

网友E:
同意用按钮控制,四个加速按钮并联,四个减速按钮并联。

网友F:
不错
引用 网友A:
这是三路的,因不知你用什么型号的所以没有标注R1、R2、R3。

网友G:
一般是用遥控功能,就是第二种

网友H:
1用变频器的遥控功能,升、降速端子接至现场按钮。
2用PLC+DA模块,由PLC输入端子作加减速控制。由DA输出模拟电压至变频器
3用电位器+电机,控制电机正反转来控制变频器的频率,注意电机正反转时限位。
4用PLC+通讯,由PLC输入端子作加减速控制。由通讯方式控制变频器启、停及频率。
5用单片机+通讯或DA控制。
以上方式都可达到多点控制变频器无级调速

楼主(2010-03-11):
谢谢大家的回复,在这里深表感谢,我的设备以调试成功!采用多点并联按钮控制,的确和方便!谢谢老师的提醒!

网友I:
“条条大路通北京”,此楼的多路控制问题,其解决方案不是唯一的,楼上的两种方案都是可行的。